[STM32F4]
STM32F4x7_ETH_LwIP代码分享

楼主(2022-11-16):
使用STM32CubeMX配置ETH

网友A(2024-06-23):
轻量化以太网能够快速实现网络连接

网友B(2024-07-31):
使用 STM32F4 系列微控制器实现以太网功能时,通常会使用 STM32CubeMX 来配置外设,然后结合 STM32 HAL 库和 LwIP(轻量级 IP)协议栈来实现网络通信功能。

网友C(2024-08-31):
在你的配置中 0x600 + NodeID 是RPDO1的COB-ID,检查该ID与其他PDO或CAN消息是否冲突。

网友D(2024-11-16):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E: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F: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G: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H: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I: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J: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K: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L: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M: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