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给你的 ART-Pi (STM32H7) 降降温

楼主(2022-11-15):
ART-Pi 是什么ART-Pi 是 RT-Thread 团队为嵌入式软件工程师、开源创客设计的一款极具扩展功能的 DIY 开源硬件。致力打造一个开源的软硬件平台。详细资料都可以从 ART-Pi主页 来获取。
ART-Pi 全速运行时的温度
相信每一位第一次使用 STM32H7 系列 MCU 的用户都会被他的发热量吓到,内心 OS:这个板子是不是有问题,第一次遇到这么热的 STM32。时间长了的用户都会知道只要手还能摸得住说明就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呢? 因此我做了一个读取 MCU 内存温度的实验 主频为 480M 时的温度:

[40978145] D/board: System Clock information
[40978153] D/board: SYSCLK_Frequency = 480000000
[40978162] D/board: HCLK_Frequency   = 240000000
[40978171] D/board: PCLK1_Frequency  = 120000000
[40978180] D/board: PCLK2_Frequency  = 120000000
[40978188] D/board: STM32H7 temp is 49.610136

楼主:
主频为 120M 时的温度:

[33922714] D/board: System Clock information
[33922722] D/board: SYSCLK_Frequency = 120000000
[33922731] D/board: HCLK_Frequency   = 60000000
[33922740] D/board: PCLK1_Frequency  = 30000000
[33922749] D/board: PCLK2_Frequency  = 30000000
[33922758] D/board: STM32H7 temp is 32.261209

楼主:
如何实现测量 STM32H7 的内部温度:
1.在 CUBEMX 中打开 ADC3-IN18 的测量引脚,这个是自带的测量温度通道:

楼主:
2.温度的计算公式

TS_CAL2 的值保存在 :0x1FF1E840
TS-CAL1 的值保存在:0x1FF1E820

楼主:
所以可得
    adc_v = HAL_ADC_GetValue(&ADC3_Handler);
    adcx = (110.0-30.0)/(*(unsigned short*)(0x1FF1E840) - *(unsigned short*)(0x1FF1E820));
    temp = adcx*(adc_v - *(unsigned short*)(0x1FF1E820))+30;

楼主:
ADC 的初始化 ADC 的初始化代码就比较常规了,简单的测试也就不需要使用 DMA 等配置
    ADC3_Handler.Instance=ADC3;
    ADC3_Handler.Init.ClockPrescaler=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ADC3_Handler.Init.Resolution=ADC_RESOLUTION_16B;
    ADC3_Handler.Init.ScanConvMode=DISABLE;
    ADC3_Handler.Init.EOCSelection=ADC_EOC_SINGLE_CONV;
    ADC3_Handler.Init.LowPowerAutoWait=DISABLE;
    ADC3_Handler.Init.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ADC3_Handler.Init.NbrOfConversion=1;
    ADC3_Handler.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ADC3_Handler.Init.NbrOfDiscConversion=0;
    ADC3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ADC_SOFTWARE_START;
    ADC3_Handler.Init.ExternalTrigConvEdg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3_Handler.Init.Overrun=ADC_OVR_DATA_OVERWRITTEN;
    ADC3_Handler.Init.OversamplingMode=DISABLE;
    ADC3_Handler.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ADC_CONVERSIONDATA_DR;
    HAL_ADC_Init(&ADC3_Handler);

楼主:
获取温度与系统时钟的频率
    unsigned int adc_v;
    double adcx;
    double temp;

    HAL_ADC_Start(&ADC3_Handler);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ADC3_Handler,10);

    LOG_D("System Clock information");
    LOG_D("SYSCLK_Frequency = %d",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LOG_D("HCLK_Frequency   = %d", HAL_RCC_GetHCLKFreq());
    LOG_D("PCLK1_Frequency  = %d", HAL_RCC_GetPCLK1Freq());
    LOG_D("PCLK2_Frequency  = %d", HAL_RCC_GetPCLK2Freq());

    adc_v = HAL_ADC_GetValue(&ADC3_Handler);
    adcx = (110.0-30.0)/(*(unsigned short*)(0x1FF1E840) - *(unsigned short*)(0x1FF1E820));
    temp = adcx*(adc_v - *(unsigned short*)(0x1FF1E820))+30;

    LOG_D("STM32H7 temp is %f",temp);

楼主:
未完待续

后续测试了不同频率,不同编译器,不同优化选项的性能对比,后续结果放在了传送门, 整个测是工程也开源在了 GITEE,欢迎 Start.

网友A(2024-11-16):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B: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C: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D: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E: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F: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G: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H: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I: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