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reeRTOS-stm32f407移植

楼主(2022-11-15):
需要准备的内容
  • 一个stm32f407的基础工程
  • FreeRTOS 系统源码
FreeRTOS移植步骤 1、添加FreeRTOS源码
添加FreeRTOS源码 1.1复制源码内容 在基础工程中新建一个名为FreeRTOS的文件夹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2761549/article/details/105616066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月照银海似蛟龙」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2761549/article/deta

楼主:
FreeRTOS的源码 路径为
放入后如下图

楼主:
删除portable文件夹下的部分内容

其中的portable文件夹下的内容有些可以删掉
有这么多内容

楼主:
只需要留下Keil、MenMang、RVDS这个三个文件夹,其它的都可以删掉
处理后如下

楼主:
向工程分组中添加文件

打开工程,新建分组FreeRTOS_CORE和FreeRTOS_PORTABLE,然后向这两个组中添加文件

在 FreeRTOS_CORE 的组中添加的文件就在工作新建的FreeRTOS的文件夹下,如下添加就行

楼主:
在 FreeRTOS_PORTABLE 组下添加 port.c文件和heap_4.c文件

    poct.c文件选择:
    stm32f407是Cortex-M4内核并且带有FPU。poct.c在 portabl/RVDS 文件夹下,该文件夹下有ARM的不同内核的文件夹,因为是stm32f407顾选择ARM_CM4F的文件夹下的poct.c

楼主:
heap_4.c文件选择:
该文件位置在 portabl/MemMang 文件夹下(MemMang是内存管理相关的),下面有
有5个文件,是5种内存管理的方法。实现原理不同,各有利弊

楼主:
添加完工程如下图

楼主:
添加相应的头文件路径

添加完FreeRTOS源码中的C文件以后还要添加FreeRTOS源码的头文件路径。

添加下面两个路径

楼主:
添加FreeRTOSConfig.h文件

编译下
报错 缺少FreeRTOSConfig.h文件
从FreeRTOS的官方移植工程中找个针对STM32F407的移植工程 中,把FreeRTOSConfig.h这个文件复制过来。放FreeRTOS\include文件夹下

    FreeRTOSConfig.h 是FreeRTOS的配置文件,FreeRTOS的系统剪裁和配置功能通过这个文件来完成,基本都是通过宏定义来完成对系统的配置和剪裁。

楼主:
定义 SystemCoreClock

再次编译
SystemCoreClock未定义,这个错误 不好找,因为 进行了几次宏定义的 根本在FreeRTOSConfig.h文件中
在FreeRTOSConfig.h 中使用 SystemCoreClock 来标记MCU的频率。

楼主:
看下这部分代码
修改这个 条件编译

// #ifdef __ICCARM__
#if defined(__ICCARM__) || defined(__CC_ARM) || defined(__GNUC__)

楼主:
修改重复定义函数

再编译
有重复定义的函数 SysTick_Handler 、PendSV_Handler 、SVC_Handler
在port.c和stm32f4xx_it.c这两个文件中 重复定义了函数

..\OBJ\LED.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ysTick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port.o and stm32f4xx_it.o).
..\OBJ\LED.axf: Error: L6200E: Symbol PendSV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port.o and stm32f4xx_it.o).
..\OBJ\LED.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VC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port.o and stm32f4xx_it.o).

楼主:
注释掉stm32f4xx_it.c 文件里的

楼主:
关闭相关函数功能

再编译
还报错
未定义一些函数

..\OBJ\LE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vApplicationIdleHook (referred from tasks.o).
..\OBJ\LE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vApplicationStackOverflowHook (referred from tasks.o).
..\OBJ\LE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vApplicationTickHook (referred from tasks.o).
..\OBJ\LE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 (referred from heap_4.o).

楼主:
注意他们都是Hook结尾的函数,即为钩子函数,在FreeRTOSConfig.h中开启了该函数但是没有定义,在里面关闭就行了。将相应宏定义改为0
该之前

楼主:
改这四个的宏为0
configUSE_IDLE_HOOK
configUSE_TICK_HOOK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楼主:
改之后
再编译就没问题了

楼主:
修改SYSTEM文件

SYSTEM文件夹里面的文件一开始是正点原子针对UCOS编写的。使用FreeRTOS需要做相应的修改。

楼主:
修改sys.h文件
sys.h 文件里面用宏 SYSTEM_SUPPORT_OS 来定义是否使用OS。使用FreeRTOS的话要打开,设置为1

楼主:
修改usart.c文件
添加FreeRTOS.h头文件,

楼主:
删除 OSIntEnter(); OSIntExit(); UCOS里进出中断的函数

楼主: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楼主:
修改delay.c文件

涉及到FreeRTOS的系统时钟

楼主:
SysTick_Handler()修改

FreeRTOS的心跳是有滴答定时器产生的,根据FreeRTOS的系统时钟节拍设置好滴答定时器的周期。这样就会周期触发滴答定时器中断了。在滴答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FreeRTOS的API函数
xPortSysTickHandler()

楼主:
代码如下
extern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void);
//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使用OS时用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xTaskGetSchedulerState()!=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系统已经运行
    {
        xPortSysTickHandler();
    }
    HAL_IncTick();
}

楼主:
delay_init()修改

delay_init() 是用来初始化滴答定时器和延时函数
FreeRTOS的系统时钟是由滴答定时器提供的,需要根据FreeRTOS的系统时钟节拍来初始化滴答定时器了。FreeRTOS的系统时钟节拍由宏 configTICK_RATE_HZ 来设置,

楼主:
代码如下
//初始化延迟函数
//SYSTICK的时钟固定为AHB时钟,基础例程里面SYSTICK时钟频率为AHB/8
//这里为了兼容FreeRTOS,所以将SYSTICK的时钟频率改为AHB的频率!
//SYSCLK:系统时钟频率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u32 reload;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fac_us=SYSCLK;                                                        //不论是否使用OS,fac_us都需要使用
        reload=SYSCLK;                                                        //每秒钟的计数次数 单位为M
        reload*=1000000/configTICK_RATE_HZ;                //根据configTICK_RATE_HZ设定溢出时间
                                                                                        //reload为24位寄存器,最大值:16777216,在168M下,约合0.0998s左右
        fac_ms=1000/configTICK_RATE_HZ;                        //代表OS可以延时的最少单位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TICKINT_Msk;//开启SYSTICK中断
        SysTick->LOAD=reload;                                         //每1/configTICK_RATE_HZ断一次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开启SYSTICK
}

楼主:
修改三个延时函数

delay_us 和 delay_xms 不会导致任务切换。

delay_ms 是对 FreeRTOS 中的延时函数 vTaskDelay的简单封装 ,所以在使用delay_ms的时候会导致任务切换

楼主:
//延时nus
//nus:要延时的us数.
//nus:0~190887435(最大值即2^32/fac_us@fac_us=22.5)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icks;
        u32 told,tnow,tcnt=0;
        u32 reload=SysTick->LOAD;                                //LOAD的值
        ticks=nus*fac_us;                                                 //需要的节拍数
        told=SysTick->VAL;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while(1)
        {
                tnow=SysTick->VAL;
                if(tnow!=told)
                {
                        if(tnow<told)tcnt+=told-tnow;        //这里注意一下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else tcnt+=reload-tnow+told;
                        told=tnow;
                        if(tcnt>=ticks)break;                        //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
}

//延时nms,会引起任务调度
//nms:要延时的ms数
//nms:0~65535
void delay_ms(u32 nms)
{
        if(xTaskGetSchedulerState()!=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系统已经运行
        {
                if(nms>=fac_ms)                                                //延时的时间大于OS的最少时间周期
                {
                           vTaskDelay(nms/fac_ms);                         //FreeRTOS延时
                }
                nms%=fac_ms;                                                //OS已经无法提供这么小的延时了,采用普通方式延时
        }
        delay_us((u32)(nms*1000));                                //普通方式延时
}

//延时nms,不会引起任务调度
//nms:要延时的ms数
void delay_xms(u32 nms)
{
        u32 i;
        for(i=0;i<nms;i++) delay_us(1000);
}

楼主:
增加引用
#if SYSTEM_SUPPORT_OS
#include "FreeRTOS.h"                                        //FreeRTOS使用
#include "task.h"
#endif

楼主:
增加宏定义

#define SYSTICK_CLKSOURCE_HCLK         ((uint32_t)0x00000004)

楼主:
修改 delay.h

//void delay_ms(u16 nms);
void delay_ms(u32 nms);

楼主:
去掉 SysTick_Handler 的重复定义

再编译

..\OBJ\LED.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ysTick_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by port.o and delay.o).

楼主:
注释掉FreeRTOSConfig.h里的重复定义函数SysTick_Handler()

楼主:
done

到此处 编译没问题 就可以了

楼主:
移植验证
1、目的

用一个简单的FreeRTOS应用代码来测试下,移植是否成功

楼主:
设计

设计4个任务

    start_task():用来创建其它三个任务
    led0_task():控制LED0的闪烁
    led1_task():控制LED1的闪烁
    float_task();浮点测试任务,测试stm32f4的FPU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TASK_PRIO                2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0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1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1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1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FLOAT_TASK_PRIO                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FLOAT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FLOA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float_task(void *pvParameters);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4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开始任务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LED0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0_task,
                (const char*    )"led0_task",
                (uint16_t       )LED0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0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创建LED1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1_task,
                (const char*    )"led1_task",
                (uint16_t       )LED1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1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浮点测试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float_task,
                (const char*    )"float_task",
                (uint16_t       )FLOAT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FLOAT_TASK_PRIO,
                (TaskHandle_t*  )&FLOATTask_Handler);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LED0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0=~LED0;
        vTaskDelay(500);
    }
}

//LED1任务函数
void led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LED1=0;
        vTaskDelay(200);
        LED1=1;
        vTaskDelay(800);
    }
}

//浮点测试任务
void floa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static float float_num=0.00;
        while(1)
        {
                float_num+=0.01f;
                printf("float_num的值为: %.4f\r\n",float_num);
        vTaskDelay(1000);
        }
}

楼主:
测试

灯闪烁
串口打印的信息符合设计
测试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