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MCU内核是裁剪版本吗?

楼主(2022-11-16):
大家好,我使用GD32F150,对IO脚操作如下:
while(1)
{
GPIO_BOP(GPIOB) = GPIO_PIN_6;
GPIO_TG(GPIOB) = GPIO_PIN_6;
GPIO_BC(GPIOB) = GPIO_PIN_6;

}
单步调试发现,GPIO_BOP操作后,万用表测3.3V
GPIO_BC操作后,测到0.0V。
说明这两个操作没有问题,但GPIO_TG,没有变化,这个操作应该是切换输出,1应该变0,0变1。
但实测没有变化,不知道GD的内核是不是裁剪了一些功能和寄存器,做了个裁剪版本?
请问有哪位大侠碰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A:
F150没有TG这个寄存器,F170/190才有

网友B:
这个型号的芯片确实没有寄存器

网友C:
你这个寄存器都用错了啊

网友D:
这颗没有寄存器的。

网友E:
楼上这回答有点迷糊了,怎么会没有寄存器。

网友F:
这个型号没有这个操作寄存器

网友G:

建议看看自己使用型号的手册,每个型号的寄存器可能是有区别的。

网友H:
用寄存器要看手册

网友A:
这个叫外设删减,不叫“内核裁剪”

网友I:
个人感觉对于芯片而言其实是不同版本型号的功能不同吧,具体的楼主还得看一些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外设删减,不叫“内核裁剪”

其实这叫做不同产品更为合适吧,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当然价格还不同呢

网友K:

你会不会玩,寄存器都搞错了

网友L:

有没有寄存器那必须要查阅一下设计手册了

网友M:
GD的单片机的性能比ST要高很多的 。

网友N:
这个没有剪裁内核,都是一样的。

网友O:
这个都是ARM的内核的。

网友P:
你是再调试的时候看这个寄存器没变化吗?

网友Q(2022-12-20):
你这个型号没有这个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