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启动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问一下:之前用的V5.50的MPLAB X IDE,启动不了MCC,但更新到最新版的MPLAB X IDE后,MCC打开了一次,之后就又打不开了,怎么办?
显示错误:Error getting latest version from packument

网友A(2022-11-16):
那你还保留V5.50的时候的出错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保留V5.50的时候的出错信息吗?

和V5.50时一样

网友B:
确实难搞,多试试,多让它转几圈,需要从服务器下载回来支持文件。

网友C:
还可以试试下载安装独立运行的MCC程序。

网友D:
看看网络, 是不是开了防火墙?
我这边打开都挺顺的.
另外, 你试试看在X IDE界面Tools==>Packs, 搜索一下你所用到器件的DFP, 把它先下下来,或者更新到最新.再试试看..

网友E:
在启动 MCC 插件前, MCC 需要创建 MPLAB X IDE 项目或打开现有项目。

网友F:
MCC版本过高,低版本的XC8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