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Hi3516DV300开发板接口验证指导手册

楼主(2022-11-16):
1.1 测试工具
1)硬件: A182 Hi3516DV300 开发板一套、板卡适配 Sensor、板卡适配屏幕( 2)软件:串口工具(egSecureCRT)(3)其他: Micro_USB 线(可通信)、 HDMI 线、网线、 TF 卡、 U 盘、红外遥控器等
1.2 接线及串口识别
1)先将本地网线连接板卡的百兆网口(图 1 标号为“8”);将 Micro_USB 线连接板卡的“5”号接口和电脑的 USB 接口, Micro_USB 是既是调试串口也是开发板的电源接口;( 2Micro_USB 接好后,作为调试串口,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会增加一个端口,如下图2所示,如果没有端口显示,可能是电脑没有相关驱动,选择安装相应的驱动;
具体请下载资料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