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12V机械开关控制风扇,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吗?

楼主(2022-11-16):
DCDC12V 机械开关 控制风扇,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D1吗?谢谢指教!!

网友A:
加了,对开关有好处,对线圈绝缘有好处,可以不加,示波器实测一下尖峰电压有多少

网友B:
加了没害处。

内置驱动的没必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没害处。

内置驱动的没必要加。

内置驱动是指什么?是指风扇里面自动续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对开关有好处,对线圈绝缘有好处,可以不加,示波器实测一下尖峰电压有多少 ...

好,明天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置驱动是指什么?是指风扇里面自动续流吗?

类似PC 散热风扇。内置了驱动电路。拆一个就可明白

网友C:
是无刷风扇吗?如果是无刷风扇就不需要加。

网友D:
说要加二极管的去复习下高中物理书,无论是哪种直流风扇都不需要加

纯文盲,不懂就问。请问自感现象是已经被证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