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116设计无输出

楼主(2022-11-16):
(无正文)

网友A:

图呢?

楼主(点评):
图就跟着文字下面呢.

网友B:
实物照片发下看看

网友B:
确定芯片底下焊盘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芯片底下焊盘焊好?

应该焊接好了的.我换了两个现象一样.

网友A:
你看下升压二极管和C13是不是接错地方了?

网友C:

检查电路原理对不对,用万用表看看各个引脚的电压。

网友D:
IC的第16脚看看是否有误。

网友E:
先排除焊接问题,错件,虚焊等。对着数据手册先看原理是不是正确。如果原理正确再核对PCB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升压二极管和C13是不是接错地方了?

我按照我原理图设计那样接的,接错意思不那样设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路原理对不对,用万用表看看各个引脚的电压。

现在就是测量出来16脚输出4.4不满足起动要求,看手册又不知道除了EN,VIN和UVLO有关,还与什么有关,按理应该输出7.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的第16脚看看是否有误。

怎么个看法?现在我就是测量16脚输出是4.4,应该需要满足输出7.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排除焊接问题,错件,虚焊等。对着数据手册先看原理是不是正确。如果原理正确再核对PCB布局。 ...

我是按照参考设计的和看了手册,现在不知道16脚输出和VIN,EN,UVLO有关,还和什么有关。

网友F:
11脚,17脚,看看规格书定义

网友G:
VCCX这个引脚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VCCX这个引脚画错了。

下面还有个图里面的典型应用里面可以接电容到GND的,或者接到输出。但是现在是VCC脚输出4.4而不是7.4左右。

网友G:
17脚也可以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脚,17脚,看看规格书定义

我看规格书里面和VCC输出多少开始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我其实试过的。我直接把电容换成电阻接到地现在是VCC还是4.4V我就不知道找哪儿的问题让他输出7.4左右

网友C:
17脚要接地。重新焊接一块新板子,调试看一下,说不准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