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音视频产品防盗版问题

楼主(2022-11-16):
音视频产品如何做好防盗版保护,避免被剽窃?

网友A:
可以试试LCS4110R这款产品,应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网友B:
这个之前不是发帖问过了,只要是人耳能听到,人眼能看到,你就没办法防翻录翻拍的。只能加数字隐形水印,给每个客户发不同水印的产品,看看谁拿去翻录翻拍了。

网友C:
那个是什么,主控吗?还是?

网友D:
防盗版是的长久不衰的话题了,现在的产品越好越先进,就越得做好防护

网友E:
那怎么才能防护到位啊

网友F:
很简单,最好的方案是,即便设备端的程序泄露,只要加密芯片安全,产品就不会被盗版

网友G:
从处理器端入手吧,给处理器的程序进行加密,增加**成本

网友H:
那这么说,加密芯片端也得有程序存在才行了,什么样的加密芯片才能满足需求啊

网友I:
凌科芯安的产品就符合这个方案

网友J:
国外的怎么样

网友K:
国外的一个是供应可能短缺,成本浮动也大,方案上也是基于认证的,安全效果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国外的一个是供应可能短缺,成本浮动也大,方案上也是基于认证的,安全效果有点差。 ...

认证是什么样的,为何不好

网友A:
认证就好比老师出题,让学生给答案,正确的话就认为学生是ok的。

网友C:
那关键在于老师的判断了,如果被攻破,是不是意味着即便错误答案也可以通过了

网友D: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了,而程序移植类的,就好比,双方合作制造产品,你负责一部分,我负责一部分,如果你的被攻破,我的还是安全,那这个产品就还是安全的
李涛:那问题来了,加密芯片的自身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E:
那问题来了,加密芯片的自身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问题来了,加密芯片的自身安全性怎么样

加密芯片的防护力度通常很大,一个是本身不可调试,另外底层数据也有加密控制,剖片没有用

网友L:
线路上的话怎么保护呢

网友I:
线路上数据默认是可以截获的,通常都有随机数干扰,数据加密传输,随机数动态获取等机制的

网友J:
看来加密还是很重要啊,必须得了解,LCS那款可以编程吗

网友K:
防盗版的话,国内凌科芯安做得还是挺好的,独有的算法移植方案,还具备专利呢

网友M:
音视频产品。您指的是类似于音视频播放器这种么?如果带有程序的话,就通过程序加密,硬件加密都可以。如果硬件想不被抄袭就芯片打磨,电路板多做几层,导致对方抄板成本增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