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ADC内部温度采集问题

楼主(2022-11-16):
例程《07_ADC_Temperature_Vrefint_Vbat》,F470使用内部温度采集,结果输出-407度,请教原因?

楼主:
GD32F4xx_User_Manual_CN_Rev2.7手册里不再提供ADC_ISQ等寄存器说明了吗?

网友A:
公式计算错误了吧

网友B:
贴代码上来看看 不排除楼主的配置出现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因为数据类型不匹配 溢出了啊

网友D:
内部温度采集一般都需要进行校准 但是楼主的这个数据有点离谱啊

网友E:
使用 内部温度传感器,必须先激活 ADC 的内部通道

网友F:
内部温度传感器的使用很简单,只要设置一下内部 ADC,并激活其内部通道就差不多了

网友G:
内部温度传感器相当与把通道端口连接在内部温度传感器上

楼主(2022-12-19):
原来是开发板上的vref需要跳线焊接一下,默认是悬空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H:
是不是有数据溢出了?

网友I:
理论上不应该,是不是数据处理错误导致的,楼主再确认一下算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