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电子称PCBA方案芯片选用CSU8RP1186

楼主(2022-11-16):
价格: 元
  厨房电子称是用于烹饪时精确计量使用食物原料的重量的一种工具。电子产品方案开发商所设计的厨房电子称主要由ADC芯片和电路模块、压力传感器及LCD显示屏等组成。

  一、厨房电子称功能设计

  开机方式:上电自动开机或按键开机

  单位和显示分度:支持三个单位g、lb、oz,对应的分度值为0.1g、0.01Ib、0.01oz,按单位键改变单位。

  称重范围:0.3g~3100g

  正常工作时,传感器部分供电电压2.5V,工作电流小于10mA,待机电流小于3uA。

  校准:二点校准,分别是1000g,3000g

  低电显示:低于2.4~3.0V显“Lo”,4秒后自动待机。

  过载显示:大于最大称重值显“0-ld”

  自动待机时间:开机归零后:60+1S;称重稳定后:60+1S。

  归零:开机全显稳定后归零;

  称重状态:重量小于0.3g且稳定后自动归零;

  工作电压:2.4V~3.6V供电

  背光:LED背光,开机背光亮,无操作10S背光灭。

  二、厨房电子称芯片介绍

  CSU8RP1186芯片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24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7个普通的电容即可。此款芯片实现了工作电压(2.4~3.6V)范围内任意把系统校准数据保存到OTP内。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模拟特性:

  24位分辨率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0Hz~3.9KHz

  内带电荷泵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4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

  4×12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部晶振或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6V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最低2.5V可以自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