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变压器经常烧毁?怎么预防解决?

楼主(2022-11-16):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芯(磁芯)。主要功能有: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按用途可以分为:电力变压器和特殊变压器(电炉变、整流变、工频试验变压器、调压器、矿用变、音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冲击变压器、仪用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等)。电路符号常用T当作编号的开头。例: T01, T201等。
变压器出现烧毁现象一般是变压器温升过高或者线圈绝缘损坏。烧毁前温度不高,不代表局部温度也不高。变压器过载、温升设计余量过小都可能导致局部高温,进而导致变压器失效,引起烧毁事故。下面我们来详细分析各种烧毁原因。

1.变压器烧毁的原因
(1) 变压器高、低压两侧无熔断器。有的虽然已经装上跌落式熔断器和羊角保险,但其熔断件多是采用铝或铜丝代替,致使低压短路或过载时,熔断件无法正常熔断而烧毁变 压器。
(2) 变压器的高、低压熔断件配置不当。变压器上的熔断件普遍存在着配置过大 的现象,严重过载时,烧毁变压器。
(3) 三相负荷不平衡。有一些农村由于照明线路较多且杂乱,大多数又是采用单相供电,再加上施工中跳线的随意性和管理上的不到位,造成了变压器的负荷偏相运行。长期的使用,致使某相线圈绝缘老化而烧 毁变压器。
(4) 分接开关接触不良:
①私自调节分接开关,造成配变分接开关不到位,接触不良而烧毁;
②分接开关质量差,引起星形触头位置不完全接触,发生短路或对地放电。
(5) 渗油是变压器最为常见的外表异常现象。由于变压器本体内充满了油,各连接部位都有胶珠、胶垫防止油的渗漏。经过长时间的运行,会使变压器中的某些胶珠、胶垫老化 龟裂而引起渗油。从而导致绝缘受潮后性能下降,放电短路,烧毁变压器。
(6) 天气原因。变压器的高、低压线路大多数是由架空线路引入,由于避雷器投运不及时或 没有安装10kV避雷器。雷雨等恶劣天气导致电压过载问题,遭遇雷击时烧毁变压器。
(7) 铁芯多点接地。
(8) 当变压器低压侧发生接地、相间短路时,将产生一个高于额定电流20~30倍的短路电流,这么大的电流作用在高压绕组上,线圈内部将产生很大的机械应力,这种机械应力将导致线圈压缩。短路故障解除后应力也随着消失,线圈如果重复受到机械应力的作用,其绝缘胶珠、胶垫等就会松动脱落;铁心夹板螺栓也会松动,高压线圈畸变或崩裂。另外, 也会产生高温,从而导致变压器在极短的时间内烧毁。
(9) 人为的损坏:
① 变压器的引出线是铜螺杆,而架空线一般多采用铝芯胶皮线,铜铝之间很容易产生电 化腐蚀;
套管闪络放电也是变压器常见的异常现象。

由上文可以看出,变压器烧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自然所致,有的则是人为所造成的。那么针对这些造成变压器烧毁的原因,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去避免呢?下面本文总结了一些预防变压器烧坏的小技巧,希望之后能够及时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2. 预防变压器烧坏的小技巧
(1)在使用配电变压器的过程中,一定要定期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严重失衡,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
(2)应经常检查变压器的油位、油色,外壳有无渗漏,发现缺陷要及时消除,避免分接开关、线圈因受潮而烧坏。
(3)要定期清理配电变压器上的污垢,检查套管有无闪络放电,接地是否良好,有无断线、脱焊、断裂现象,要定期遥测接地电阻不大于4 (容量≥100 ,或者采取防污措施,安装套管防污帽。
(4)在接、拆配电变压器引出线时,要严格按照检测工艺操作,避免引出线内部断裂,要合理选择二次侧导线的接线方式。
(5)推广使用s11系列新型防雷节能变压器,或在配电变压器一、二次侧装设避雷器时,将避雷器接地引下线、变压器的外壳、二次侧中性点共同接地。
(6)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将不合格的避雷器及时更换,减少因雷击谐振而产生过电压损坏变压器。
(7)在切换无载调压开关时,每次切换完成后,首先应测量后2次直流电阻值,做好记录,比较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在确定切换正常后,才可投入使用,在各档位进行测量时,除分别做好记录外,还要注意将运行档直流电阻放在最后一次测量。
(8)要做好台区负荷的监控管理工作,对超负荷的台区要及时更换变压器,防止变压器因超负荷运行而烧坏。

总而言之,变压器的运行好坏是与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前提是选择质量有保障的变压器,可以到华秋商城选购元器件。在变压器使用前,需要对变压器进行检测,而在使用过程中,更应该定期进行检测,只有这样才能够能有效地避免变压器烧毁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