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c8t6PWM输出3MHZ脉冲方波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22-11-16):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为什么输出3mhz的脉冲方波,脉冲个数不稳定?代码如下,用的apm32f103c8t6,定时器1的通道1输出,帮忙看看,谢谢!
void  InitTime1Config(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TMR_BaseConfig_T TMR_TimeBaseStruct;
    TMR_OCConfig_T OCcong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TMR1 ));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TMR_TimeBaseStruct.clockDivision = TMR_CLOCK_DIV_1;
    TMR_TimeBaseStruct.countMode = TMR_COUNTER_MODE_CENTERALIGNED2;
    TMR_TimeBaseStruct.division = 4;
    TMR_TimeBaseStruct.period = 2;
    TMR_ConfigTimeBase(TMR1, &TMR_TimeBaseStruct);

    OCcongigStruct.idleState = TMR_OC_IDLE_STATE_RESET;
    OCcongigStruct.mode = TMR_OC_MODE_PWM1;
    OCcongigStruct.nIdleState = TMR_OC_NIDLE_STATE_RESET;
    OCcongigStruct.nPolarity = TMR_OC_NPOLARITY_HIGH;
    OCcongigStruct.outputNState = TMR_OC_NSTATE_ENABLE;
    OCcongigStruct.outputState = TMR_OC_STATE_ENABLE;
    OCcongigStruct.polarity = TMR_OC_POLARITY_HIGH;//Êä³ö¼«ÐÔΪHIGH
    OCcongigStruct.pulse = 1;
    TMR_ConfigOC1(TMR1, &OCcongigStruct);
        TMR_ConfigOC1Preload(TMR1, TMR_OC_PRELOAD_ENABLE);

        TMR_EnablePWMOutputs(TMR1);

        TMR_EnableAUTOReload(TMR1);
    TMR_Enable(TMR1);
}
下面还有示波器的图片,黄色为3mhz晶振的效果,可见脉冲个数稳定在15k,蓝色是我的代码输出的wm波,可见脉冲个数不太稳定,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极海的代理,可以加我微信,17666100887

代理能懂这个嘛

网友B:
什么驱动需要上兆的pwm?不稳定除了配置问题就是被其他中断打断了呗

不是驱动 就是和超声波发射之类的有关系 目前除了系统时钟的中断 没有任何其他中断 pwm输出会被中断打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驱动需要上兆的pwm?不稳定除了配置问题就是被其他中断打断了呗

我想问的就是会和芯片的精度有关系吗  比如这个mcu就是达不到3mhz的精度之类的

@一叶倾城wwq :用户手册只写了那些定时器能够pwm输出,没写最高能到多少兆,唉
看看芯片PWM部分的规格书嘛,看上面标注的范围是多少,计算一下,一般估计做不到上兆的pwm,我还没用过上兆的pwm呢。

网友C:
外部晶振HSE的输入范围不是4~16MHz吗

网友C:
觉得定时输出不准的话,不妨用MCO输出SYSCLK波形。看下定时器之前的时钟准不准

网友C:
想知道你的时钟配置是怎样的:
时钟源是3MHz的晶振?
HSE是直接作为系统时钟吗,还是经过PLL倍频。

可以通过MCO先检查下时钟路径上的时钟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如果都是正常的,我们再排查代码问题

网友D:
你好,请问你测出来的PWM脉冲个数不稳定是普遍现象吗?也就是说无论PWM的频率是多少,脉冲个数都不稳定是吗?

网友E:
由于MCU的定时器频率限制,建议你使用最大频率,并且不要进行分频。你的代码有一些问题:
1.计数值设置太小,为2,不利于精度;
2.翻转电平错误,计数值你设置的2,理论计数为0,1,2;你设置的翻转值为1,则电平持续时间的计数值为0,翻转电平时间持续的的计数值为1,2;所以你占空比不对;

我写了一个demo,供你参考,注意:系统频率为72M;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TMR_BaseConfig_T TMR_TimeBaseStruct;
    TMR_OCConfig_T OCcong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TMR1 | RCM_APB2_PERIPH_GPIOB));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13;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B, &GPIO_ConfigStruct);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TMR_TimeBaseStruct.clockDivision = TMR_CLOCK_DIV_1;
    TMR_TimeBaseStruct.countMode = TMR_COUNTER_MODE_UP;
    TMR_TimeBaseStruct.division = 0;
    TMR_TimeBaseStruct.period = 23;
    TMR_ConfigTimeBase(TMR1, &TMR_TimeBaseStruct);

    OCcongigStruct.idleState = TMR_OC_IDLE_STATE_RESET;
    OCcongigStruct.mode = TMR_OC_MODE_PWM1;
    OCcongigStruct.nIdleState = TMR_OC_NIDLE_STATE_RESET;
    OCcongigStruct.nPolarity = TMR_OC_NPOLARITY_HIGH;
    OCcongigStruct.outputNState = TMR_OC_NSTATE_ENABLE;
    OCcongigStruct.outputState = TMR_OC_STATE_ENABLE;
    OCcongigStruct.polarity = TMR_OC_POLARITY_HIGH;
    OCcongigStruct.pulse = 12;
    TMR_ConfigOC1(TMR1, &OCcongigStruct);

    TMR_ConfigOC1Preload(TMR1, TMR_OC_PRELOAD_ENABLE);
    TMR_EnableAutoReload(TMR1);
    TMR_Enable(TMR1);
    TMR_EnablePWMOutputs(TMR1);

    while(1)
    {
    }
}

示波器测试截图如下,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晶振HSE的输入范围不是4~16MHz吗

我外部晶振是用的12m呀,我说的3mhz是接的外部触发脚想取代定时器触发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的时钟配置是怎样的:
时钟源是3MHz的晶振?
HSE是直接作为系统时钟吗,还是经过PLL倍频。

MCO是什么,还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测出来的PWM脉冲个数不稳定是普遍现象吗?也就是说无论PWM的频率是多少,脉冲个数都不稳定是吗 ...

不是噢 5k的频率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MCU的定时器频率限制,建议你使用最大频率,并且不要进行分频。你的代码有一些问题:
1.计数值设置太小 ...

你好,看了一下你的代码,和我有区别的有两个,第一个我的系统频率是60mhz,第二个我是采取的中央对齐计数法,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示波器图片,我感觉频率和占空比是合格的,但是脉冲数相对外部晶振来说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MCU的定时器频率限制,建议你使用最大频率,并且不要进行分频。你的代码有一些问题:
1.计数值设置太小 ...

你好,我根据你的代码改了以下代码,
TMR_TimeBaseStruct.countMode = TMR_COUNTER_MODE_UP;
TMR_TimeBaseStruct.division = 0;
TMR_TimeBaseStruct.period = 19;
OCcongigStruct.pulse = 10;
目前接收到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和我之前的一样,然后呢脉冲个数还是有缺失的情况,可以辛苦你用你的代码再实验一次吗,把示波器调到us级别,脉冲个数1k以上,这样才能看出来脉冲个数的情况,非常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O是什么,还没接触过

Main Clock Output
通过配置可以输出时钟波形:SYSCLK、HSICLK、HSECLK、PLLCLK/2
平常对于时钟频率有怀疑的时候,用它可以很方便的排除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O是什么,还没接触过
void MC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通道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MCOConfig(RCC_MCO_SYSCLK);//这里可以选择你想测试的时钟
}
将PA8引脚进行复用,然后选择自己想要测试的时钟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O是什么,还没接触过

用示波器观察时钟波形稳不稳定的话,用触发模式比较方便。
选择波形的中间电平,看会不会有抖动的迹象

到时把波形也发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时钟波形稳不稳定的话,用触发模式比较方便。
选择波形的中间电平,看会不会有抖动的迹象

好滴,谢谢,我试试!

楼主:
你好,我做了如下测试,发现这个12mhz直接MCO输出也是会有脉冲丢失的情况,代码和示波器图片如下,可以帮我看看吗
void  InitMCOConfig(voi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RCM_ConfigMCO(RCM_MCOCLK_SYSCL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时钟波形稳不稳定的话,用触发模式比较方便。
选择波形的中间电平,看会不会有抖动的迹象

你好,我已更新了MCO测试的图片,可以帮我看看吗?我还做了直接测试12mhz晶振的频率和脉冲数,发现是稳定在12k的,忘记拍照了,为何通过mcu输出的就丢失了部分脉冲呢

网友C:
有2个情况想了解下:
1)晶振的测试你是怎样进行的
2)晶振在板子上(MCU)的实物连接电路我想看下,你发下图吧。以前用晶振的时候,电路比较随意,后来才知道有几个关注点:晶振两端与MCU的连接最好差分布线,匹配电容的选择,地的分布。这个内容比较多,有兴趣的话再说吧。

网友C:
Flash的等待周期是设为2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做了如下测试,发现这个12mhz直接MCO输出也是会有脉冲丢失的情况,代码和示波器图片如下,可以帮我 ...

你这代码输出的是系统时钟,不是60MHz吗?图是HSE?
给你布置下课外作业,比对下HSECLK、PLLCLK、SYSCLK的波形图

网友F:
除了系统时钟的中断还有其他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代码输出的是系统时钟,不是60MHz吗?图是HSE?
给你布置下课外作业,比对下HSECLK、PLLCLK、SYSCLK ...

抱歉,之前一直居家中,才回复你的消息。上个代码贴错了,因为我当时尝试了MCO(SYSCLK)输出60mhz的,和MCO(HSECLK)输出12mhz的波形图,都不稳定,我上次贴的两张图都是MCO(HSECLK)的波形图,图片中可见脉冲个数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系统时钟的中断还有其他中断吗?

没有别的中断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2个情况想了解下:
1)晶振的测试你是怎样进行的
2)晶振在板子上(MCU)的实物连接电路我想看下,你发下 ...

晶振的测试是直接将探头接触晶振的引脚进行测试的,线路我和硬件工程师确认过是没问题的,因为晶振起振是正常的

网友G(2023-01-03):
Flash的等待周期是设为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Flash的等待周期是设为2吗?

这个设置的是什么?我用的官方模板例程默认的

网友H:
你可以通过什么仪器测量的信号?

网友I:
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呢?

网友J:
如果频率很高,可以通过fpga进行配置的。

网友K:
这脉冲信号有问题吗?

网友L:
怎么设置的IO的控制速度?

网友M:
pwm信号应该非常稳定才对的。

网友N:
可能是信号频率太高了。

网友O:
如果有执行其他程序,可能对pwm有影响了吧。

网友P:
是信号不能正常输出了吗?

网友Q:
需要技术支持可以加我 V 15813376179 极海代理

楼主(2023-02-03):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示波器的问题呢?

同一个示波器测量外接3M晶振的时候就没什么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频率很高,可以通过fpga进行配置的。

这个是什么用处 具体怎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设置的IO的控制速度?

库函数配置的GPIO_SPEED_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有执行其他程序,可能对pwm有影响了吧。

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实际上我只开启了这一个定时器和滴答时钟 确实排查不到具体原因

网友R:
没有用过这么高的输出。

网友S:
为什么这么大频率呢?

网友T:
有可能是你的示波器存在问题的。

示波器测试外挂晶振频率的没有问题

网友M:
不稳定指的是什么?信号存在波动吗?

信号翻转速度有一段变慢了 脉冲频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U:
你看看手册中最大的频率是多少呢?

在手册看了一下io口之类的内容 没有查到相关部分说明

网友V:
这个单片机的速度都不一定跟上的。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跟上 说明手册没看到相关内容

网友W:
IO口的翻转速度跟不上了吧

会吗 没看到io口的翻转速度的最高是多少

网友X:
是不是滤波存在问题呢?

什么意思 好像没涉及到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