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AVR64DD32的IO输入输出测试

楼主(2022-11-16):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Microchip的服务器在国外,所以在工具使用上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点点的问题,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
一、先新建一个空的工程,建立过程选择默认的即可。
然后启动MCC图形化配置工具。根据开发板手册确定好按钮和LED的引脚,以及电平方向。

BUTTON在PF6,应配置位输入引脚,按下后为低电平,没外部上拉电阻,那么可使用内部上拉电阻。
   LED在PF5上,应配置位输出引脚,一端接高电平,那么IO应该拉低点亮LED,所以默认可以设置为低电平,让其开机是灭的。
然后在下面工具窗配置即可。

并根据需要修改成我们想要的名字,这样方便代码阅读。
接下来从库函数列表添加delay函数到工程

之后点击generate生成配置代码
在工程目录窗口观察文件结构,接下来将delay的头文件添加到main.c内
并编写代码,关于LED0与SW0的生成函数可在相关头文件查看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 <util/delay.h>
/*
    Main application
*/

int main(void)
{
    int times=10,i=0;
    SYSTEM_Initialize();

    while(1)
    {
      LED0_SetHigh();
      for(i=0;i<times;i++) _delay_ms(100);
      LED0_SetLow();
      for(i=0;i<times;i++) _delay_ms(100);
      if(SW0_GetValue()==0)
      {
          while(SW0_GetValue()==0);
          times--;
          if(times==0) times=10;
      }
    }
}
最后完成代码实现按键可控的闪烁点灯程序。
编译烧录代码,之后LED开始闪烁,按键后松开即可实现加速闪烁调节。一共十个档位。开发板非常好玩,提供了邮票孔边缘,方便集成到DIY项目中。最难的环节在MCC的启动上,这个需要从服务器加载一些支持文件,之后就好用了。非常奈斯。

网友A:
终于知道我的delay怎么没法用了,原来要把头文件手动添加进来,我记得以前是不需要手动添加的啊

网友B:
microchip在中国没有服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在中国没有服务器吗?

不知道啊,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