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10K8U6 UART1 接485发送出现异常?

楼主(2022-11-16):
UART1,直接用USB转串口,通信发射与接收正常。但接485,GD32接收正常,发送的数据,到上位机接收会漏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波特率设置的多少?

网友B:
是在单片机端进行的转换还是在pc机端进行的通讯转换呀

网友C:
如果不是乱码的话 就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D:
usb和485的通讯速度的范围不同 是不是 因为速度过快导致转换器不支持了呢

网友E:
上位机使用的是串口调试工具还是自己写的小程序接收的呢

网友F:
如果波特率没有改变的话 考虑发送缓存处理不够好

网友G:
为什么要转接呢 因为外扩芯片就可以直接485通讯啊

网友H:
示波器看看波形,GD32发送的数据波形是否有问题

网友I(2022-12-21):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啊

网友J:
感觉像是设置问题,都是成熟的通讯方式不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K:
楼主是不是电源芯片有问题?我又一次是电源芯片选型有问题导致总是丢包,后来将电源芯片修改后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