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同步整流方案,上管和下管哪个负载更重啊?

楼主(2022-11-16):
按理说是上管压力更大啊,既要带载又要给电感充能。  下管只是续流而已,能量再大也大不过上管的充能量啊。  BUCK一体芯片,也是上管内阻小一些。

但是看到某些主板,上管小,小管反倒大(都是MOS)。 为啥啊?  而且我自己做的电路,目测下管温度也没比上管低...

越来越搞不懂了。

网友A:
同步整流方案的BUCk,可不仅仅是下管续流,你可以等效为一个半桥和浮动的输出电压之间有个电感。他们的能量交换是双向的。比如空载,电感电流可是有正有负,双向运行的。
当然我们分析最大功耗时候,则更多是看带最大负载时候的上下管电流情况和导通时间,所以,当一个降压比为50%时候,你可以认为,上下管电流一样大,而且时间也是一样多,但是当降压比很大,比如12V-3.3,这时候,下管导通时间就是上管导通时间的2.6倍,而负载电流,则按照时间分配到2个管子,这时候,不考虑开关损坏,下管功耗为上管功耗的2.6倍,这也是常见BUCK线路上下管mos配置下管大的原因。如果你的输出输入比很小,比如5V:3.3V,则上管功耗就大于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整流方案的BUCk,可不仅仅是下管续流,你可以等效为一个半桥和浮动的输出电压之间有个电感。他们的能量 ...

我理了下,结合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自啊? (只考虑高负荷模式,不考虑回流啥的)。

理想情况下:
下管的确续流,
在12-2V的降压过程中,上管以平均5A电流为例。 那么电感充能大概10V*5A。。 时间假定1单位,对应损耗5*5*1=25R
下管导通时间5单位,但是放电电压是2V,所以平均电流10*5/(5*2)=5A.。 对应损耗5*5*5=125R

如果占空比大,那么这个就反过来了。。

网友A:
以输出电流5A,10变2V,则上管导通时间为2/10T,为了简单,算T=10单位,则,上管导通时间=2,而下管平均电流是一样的,导通时间则变为8,他们的导通期间电流平均值是一样的这里实际可以抵消,为了明确继续算进去,假定导通电阻都相等,则实际功耗就是导通时间的比,这里就是2:8.就这么简单。很明显,当变压比=10:5时候,则上下管功耗=5:5  他们是相等的。

网友B:
跟电流模式、占空比、管子内阻有关。考虑电流连续的情况,近似判断,由于电感电流连续且不能突变,并且电流波动相同,则损耗主要跟内阻、占空比有关。
这样说不知道是否正确:比如输入10V输出5V,占空比大约50%,如果上下管内阻一样,则损耗近似。如果输入25V输出5V,占空比20%,则下管损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