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 LCD屏的驱动显示

楼主(2022-11-16):
前面介绍了双色OLED屏的驱动,这次以一种0.96LCD屏的显示驱动,其显示分辨率为160*80
该显示屏以SPI方式,本打算以最经济的方式利用Arduio接口来连接,无奈在SPI接口部位并没有提供VCC,只好以飞线的方式来连接,具体形式如下图所示。
LCD屏连接及显示效果

除电源引脚外,LCD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如下:
OLED_SCLK ---- P43
OLED_SDIN ---- P45
OLED_RST  ----  P44
OLED_DC   ----  P42
OLED_CS   ----  P53
OLED_BLK  ----  P06

为此,以GPIO口模拟SPI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LCD_Writ_Bus(u8 dat)
{
    u8 i;
    OLED_CS=0;
    for(i=0;i<8;i++)
    {
        OLED_SCLK=0;
        if(dat&0x80)
           OLED_SDIN=1;
        else
           OLED_SDIN=0;
        OLED_SCLK=1;
        dat<<=1;
    }
    OLED_CS=1;
}
LC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Lcd_Init(void)
{
  OLED_RST=0;
  Delay(200);
  OLED_RST=1;
  Delay(200);
  LCD_WR_REG(0x11);
  Delay(100);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62);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6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29);
  OLED_BLK=1;
}
LCD屏以指定色彩清除屏幕的函数为: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16 i,j;
    LCD_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Color);
       }
    }
}
显示字符及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mode,u16 color)
{
    u8 temp;
    u8 pos,t;
      u16 x0=x;
    if(x>LCD_W-16||y>LCD_H-16) return;
    num=num-' ';
    LCD_Address_Set(x,y,x+8-1,y+16-1);
    if(!mode)
    {
        for(pos=0;pos<16;pos++)
        {
            temp=asc2_1608[(u16)num*16+pos];
            for(t=0;t<8;t++)
          {
                if(temp&0x01)LCD_WR_DATA(color);
                else LCD_WR_DATA(BACK_COLOR);
                temp>>=1;
                x++;
          }
            x=x0;
            y++;
        }
    }
    else
    {
        for(pos=0;pos<16;pos++)
        {
            temp=asc2_1608[(u16)num*16+pos];
            for(t=0;t<8;t++)
            {
                if(temp&0x01) LCD_DrawPoint(x+t,y+pos,color);
                temp>>=1;
            }
        }
    }
}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const u8 *p,u16 color)
{
    while(*p!='\0')
    {
        if(x>LCD_W-16){x=0;y+=16;}
        if(y>LCD_H-16){y=x=0;LCD_Clear(RED);}
        LCD_ShowChar(x,y,*p,0,color);
        x+=8;
        p++;
    }
}
实现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Delay(50);
        P0CON = 0xFF;
        P0PH  = 0x00;
        P4CON = 0xFF;
        P4PH  = 0x01;
        P5CON = 0xFF;
        P5PH  = 0x00;
        GPIO_Init(GPIO0, GPIO_PIN_6,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5,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4,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
        Delay(100);
        Lcd_Init();
    LCD_Clear(RED);
        BACK_COLOR=RED;
        LCD_ShowString(20,10,"NBK-RD8x3x TEST",YELLOW);
        LCD_ShowString(20,30,"Redfine",YELLOW);
        while(1);
}
本打算以该显示来完成图像的显示,可惜的是在编译程序时才发现程序的存储较为有限,以致无法存放下160*80像素图片的显示。

网友A(2023-02-07):
支持触摸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触摸的功能吗

这款屏没有触摸功能,可选相近的带触摸功能的屏。

网友B:
这个可以使用ips屏幕。

网友C:
可以使用硬件spi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硬件spi驱动的吗?

应该可以,只是自己习惯用模拟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