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外部中断按键配置问题

楼主(2022-11-16):
我用国民的N32G45XRL-STB开发板来配置按键中断,中断无法进入.代码如下:
宏定义:
#define KEY_INPUT_PORT_SOURCE GPIOA_PORT_SOURCE
#define KEY_INPUT_PIN_SOURCE  GPIO_PIN_SOURCE6
#define KEY_INPUT_IRQn        EXTI0_IRQn
#define KEY_INPUT_EXTI_LINE   EXTI_LINE0
#define KEY_INPUT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define GroupB   GPIOB
#define GroupA   GPIOA
#define GreenLED_PIN  GPIO_PIN_5
#define RedLED_PIN    GPIO_PIN_8

#define KeyInput_Port  GPIOA
#define KeyInput_Pin  GPIO_PIN_6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GPIO_int(GroupB,GreenLED_PIN);
//     GPIO_int(GroupA,RedLED_PIN);
     KeyInputExtiInit(KeyInput_Port,KeyInput_Pin);

   while(1)
         {
                 ;

         }
}
按键中断注册函数:
void KeyInputExtiInit(GPIO_Module* GPIOx, uint16_t Pin)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ALL_PERIPH(GPIOx));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if (GPIOx == GPIOA)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B)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C)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C,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D)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D,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E, ENABLE);
    }
    else if (GPIOx == GPIOF)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F, ENABLE);
    }
    else
    {
        if (GPIOx == GPIOG)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G, ENABLE);
        }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Configure the GPIO pin as input floating*/
    if (Pin <= GPIO_PIN_A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x,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to key input Pin*/
    GPIO_ConfigEXTILine(KEY_INPUT_PORT_SOURCE, KEY_INPUT_PIN_SOURCE);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KEY_INPUT_EXTI_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Peripheral(&EXTI_InitStructure);

    /*Set key input interrupt 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KEY_INPUT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5;//0x0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F;//0x0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调试仿真程序,发现无法进行到中断回调函数中处理:
void KEY_INPUT_IRQHandler(void)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if (RESET != EXTI_GetITStatus(KEY_INPUT_EXTI_LINE))
//    {
//        LedBlink(LED2_PORT, LED2_PIN);
//        EXTI_ClrITPendBit(KEY_INPUT_EXTI_LINE);
//    }
}

有谁可以帮忙看下问题.谢谢!

楼主:
再进行修正下,领悟到一些错误的地方:
#define KEY_INPUT_PORT_SOURCE GPIOA_PORT_SOURCE
#define KEY_INPUT_PIN_SOURCE  GPIO_PIN_SOURCE6
#define KEY_INPUT_IRQn        EXTI9_5_IRQn
#define KEY_INPUT_EXTI_LINE   EXTI_LINE6
#define KEY_INPUT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修改了还是进不了中断

楼主:
搞定了.有点入坑的感觉.

网友A(点评):
请问能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有点入坑的感觉.

哪里问题?

网友C:
要注意到中断号和EXTI的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