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fal操作片内flash提示出错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使用fal操作操作片内flash 提示
Do NOT found the flash device(stm32_onchip)
使用的是drv_flash_f1.c 里面的驱动代码

里面配置也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

网友A(2022-12-12):
是不是Flash没有挂载到FAL系统上?

网友B:
您看看提示,说是没有flash驱动,这块

网友C:
这是报的warning啊,你得找error才行

网友D:
不是编译通过了么,我觉得是过了吧

网友E:
你那个是警告,不是错误,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F:
你可以找针对这个flash device这个,看看是不是没包含啊

网友G:
你用的是啥开发环境?比较好奇

网友H:
可能是没有bsp的硬件库吧

网友I:
你先仿真跟踪一下,看看程序咋运行的

网友J:
按理来说应该能包含啊,为啥能提示这个警告呢

网友K:
你要是编译通过了,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