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Thread是一个os时钟中断调度一次吗

楼主(2022-11-16):
比如我用stm32,systick 1ms中断一次
那么每个线程最少得运行1ms,再去systick中断里检查线程优先级和等待资源超时
同样,某个线程结束,假如等到下一次systick中断到来之前,系统没有执行任何程序吗? idel线程也只会到下个中断到来后才执行

网友A:
是在内核滴答计时器的中断中进行判断和线程的调度的

网友B:
如果systick中发现定时器没有新的到期,就不会调度。如果有就切。
如果有其它中断,发现有新的高就绪,也会立马切。

网友C(2023-02-21):
可以搜下:rt_schedule();,这是执行调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