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接近开关接光耦PC817B芯片,外接电压问题

楼主(2022-11-16):
我P5接接近开关然后接光耦PC817B芯片,当我外接27V电压时,光耦1-2脚的电压为1.071V,当我外接28V电压时,光耦1-2脚的电压为1.073V,这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光耦只能分到这么多电压吗?而且我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没有导通,这个电路应该没通啊,怎么会分压呢? 69cc57de01210405d670eba328fbe98b

网友A:
按理来说,光耦就是只有导通和截止吧,你这个光耦是能输出模拟量么?

网友B:
不是光耦分压吧,这电路没咋看懂

网友C:
话说,为啥要上拉27V的电压啊?

网友D:
导通好像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压吧,我觉得

网友E:
你可以测测TL,看看TL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啦

网友F:
你这个接近开关是导通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啊

网友G:
可能是你接近开关和R11R12导致的分压吧

网友H:
你可以测一下P51号引脚是什么电压么,现在

网友I:
这么做是想做IO保护和隔离么?我觉得用个三极管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J:
那个接近开关如果检测到物体导通,会变成0V电压是么?

网友K(2024-07-30):
光耦的输出端通常是一个开关电压,当光耦工作在饱和区时,输出电压不会显著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在你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很小,可能是因为光耦已经在饱和区,无法进一步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L(2024-08-31):
你提到电路应该没有导通,但仍然测量到了电压。这可能是由于电路中的泄漏电流或高阻抗路径导致的。

网友M:
你提到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时没有导通,表明接近开关可能没有正常工作或其输出电压不符合预期。

网友M:
光耦(例如PC817B)在输入端(1、2脚)通常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为了让光耦导通,必须有足够的电流通过这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