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样去解决BSP制作后运行报断错误的问题呢

楼主(2022-11-16):
按照文档stm32系列BSP制作教程制作BSP
之前用keil模拟器运行例程没有问题
现在选择模板stm32f1xx,目标芯片f103c6t6制作bsp
在使用env生成工程时,和教程的显示对不太上,但是我看project打开后的参数和工程模板template设置的参数是一致的,应该是成功生成了

网友A:
生成就行了吧,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B:
还没做过BSP,楼主能分享一下BSP的制作方式么?

网友C:
为啥要制作这种BSP啊?是不开放给客户吗?

网友D:
话说,这种BSP是不是就lib啊?封装库是吧

网友E:
如果要是能看到文件的话,估计就算是生成成功了吧

网友F:
这种BSP我还是不太会,一般都是C语言封装的BSP库吧

网友G:
如果是成功生成了,你可以试试调用是否OK

网友H:
参数一致好像就可以了吧,也许教程太老导致的呢,相信自己才好

网友I:
你可以先试试这个生成的BSP,如果好用,说明你做的是对的

网友J:
教程那里对不上啊?可以帮你分析一下的

网友K(2024-05-15):
检查错误日志,确定断错误的具体位置和原因。

网友L:
检查BSP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M:
尝试更新你的BSP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