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通过RS485发送数据到串口,串口收到数据是乱码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2-11-16):
用stm32通过RS485发送数据到串口,串口收到数据是乱码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从AB端读取的数据。
ac4d3445d9d0183cc87519a2dfee88f0

网友A:
波特率有问题吧,没对上有可能

网友B:
按理来说,能收到数据,就可以了,剩下就是波特率的事儿了

网友C:
你用的是5V485芯片吧,你MCUTTL好像是3.3V

网友D:
你那个RT1是干啥的?短上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E: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他就算是个电平转换

网友F:
你可以试试修改个波特率试试,波特率弄小点,不然也不行

网友G:
电路好像没啥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波特率的事儿

网友H:
之前我也遇到过,波特率是错了导致数据乱码

网友I:
AB端那个波特率是多少?和单片机的波特率一致不

网友J:
可能受到干扰,可能波特率不一致,可能你需要选择显示制式,比如GB2312UTF-8之类的

网友K(2024-05-14):
乱码大概率是波特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