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_Delay()函数为什么不能操作起来

楼主(2022-11-16):
HAL_Delay()函数为什么不能操作起来。
我使用了EXTI外部中断,但已经给滴答定时器的抢占优先级设置了最高级,并且确认过了EXTI外部中断的优先级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LCD_Init();
        LCD_Clear(Blue);
        LCD_SetBackColor(Blue);
        LCD_SetTextColor(White);
  while (1)
  {

        LED_Disp(0x0F);
        HAL_Delay(1000);
        LED_Disp(0xF0);
  }

网友A:
你的显示程序有问题,需要有两个HAL_Delay()函数才会有效果

网友B(2024-11-01):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C: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D: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E: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F: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G: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H: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I: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J:
就导通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