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电机驱动芯片比较好用的?

楼主(2022-11-16):
有没有电机驱动芯片比较好用的?常规的,大电流的2-3A步进电机。求推荐,谢谢

网友A:
估计L298N就行吧

网友B:
就找大点电流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就行吧

网友C:
步进电机啊,你是几相几线的啊

网友D:
没啥推荐啊,你可以去立创商城上,搜搜看

网友E:
我记得可以选择TB6600HG,这个电流比较大啊

网友F:
你找电机驱动厂家,比如英飞凌,然后去针对着选型就好了

网友G:
电机驱动还是找专业厂家吧,然后问问代理帮你选选型

网友H:
你这个电流有点大了,有点费劲呢

网友I:
没有这么大电流的驱动芯片啊,你可以用MOS自己搭建个

网友J:
是你的步进电机就需要这么大的电流么?

网友K(2024-07-30):
A4988
特点:
最高驱动电流:2A(峰值)
细分步进:最高支持16细分
内置过流保护和过热保护
小巧的封装,易于散热
应用:
常用于3D打印机和小型CNC机床
适合用于需要高细分和简单控制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