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外接开关电源供电,供电电流应该控制在多大?

楼主(2022-11-16):
想使用开关电源给STM32供电,查阅手册只看到供电电压要控制在3.3V,但不知道供电电流应该控制在多少?

网友A:
那要看你的负载需要多大电流,STM32是开发板的话一般按5V,1A设计,单单一个STM32芯片最小系统电流不大的3.3V10mA以内了

网友B:
电流不需要控制吧,只要电源稳定功率大于负载就行

网友C(2023-02-21):
主要看电源输入,一般来说STM32的工作电压3.3V电流特别小;如过输入的电源有另外的负载,或者有另外降压则要考虑保护单片机电路。主要还是看输出控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