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FSMC可以配置大小端吗?

楼主(2022-11-16):
STM32的FSMC可以配置大小端吗?

网友A:
应该不能配置吧

网友B:
我记得就校验会用到大小端方式嘞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芯片的手册,看看用不用配置

网友D:
按理来说就正常使用就好了,没听说要配置大小端啊

网友E:
应该没有吧,我看初始化部分没有这方面的参数啊

网友F:
我记得是不用配置大小端,你说可不可以,我是不知道,没这么干过

网友G: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看看是否可以配置大小端吧

网友H:
不用配啊,你要用FSMC做啥功能啊?驱动屏还是存储芯片啊?

网友I:
这好像没有配置大小端的选项吧

网友J:
我用了几次FSMC,也没配置过大小端,我觉得应该没有这方面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