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无法进入DMA发送完成中断

楼主(2022-11-16):
STM32 通过串口1接收上位机8个字节的数据 通过DMA发送到缓存
程序做好相关配置,通过调试助手下发8字节数据  程序一直无法进入DMA发送完成中断
请问是配置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下面贴出主要的配置程序

楼主:
//配置
void NVIC_Config(void){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DMA1_Channel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Config(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USART1_DMA_Config(void)
{
extern uint8_t RECEBuf;
extern uint8_t RECEBuf_Siz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0x40013804;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uint8_t)RECE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RECEBuf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DMA_IT_TC,ENABLE);
}
//中断处理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printf("c");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IT_TC5))
        {
//        a=0;
        uint8_t data;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5);
            data=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DMA_Cmd(DMA1_Channel5,DIS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8);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printf("%d",data);
        printf("%d",RECEBuf[0]);
        }
}

网友A:
软件对了暂时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
最好提供一下,在没有使用DMA时,USART1有没有能正常接收到数据,以证明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确认USART1能正常接收,你可以接下来再测试,加入DMA,但是不开DMA中断,去读取RECEBuf,看是否能正常接收数据存在DMA中

网友B(2023-02-21):
使用DMA时,USART1有没有能正常接收到数据,证明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