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自带 BootLoader 串口烧录程序

楼主:
(STM8AF624x)
一、进入BootLoader模式
根据STM8的资料可以知道,进入BootLoader的方法只有两种:
空芯片(Flash首地址内容不是0x82或0xAC),上电后即可进入BootLoader模式。OPTION配置参数地址 487Eh = 0x55 , 787Fh = 0xAA,复位后会进入BootLoader模式。

楼主(点评):
By Chishin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gzejin3883/article/details/109766786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小歆Pro」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gzejin3883/article/details/109766786

楼主(2022-11-16):
写入OPTION配置参数

通过Flash写入的方式将地址 487Eh 和 787Fh写入0x55和0xAA即可,通过MCU执行一次Flash写入。

楼主:
使用库函数

此方法只适用于可以使用库函数的MCU,记得引用库的头文件 stm8s_flash.h,若MCU不能使用库函数可以使用寄存器方法。

/* 定义Flash编程时间 */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 解锁Flash */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ProgramByte(0x487E,0x55);
FLASH_ProgramByte(0x487F,0xAA);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楼主:
使用寄存器

由于部分STM8芯片没有标准库的支持,导致不能使用 stm8s_flash 库函数,以下提供一个寄存器的方式写OPTION配置参数的方法:

  /*解锁Flash*/
  do
  {
      FLASH_DUKR = 0xAE;
      FLASH_DUKR = 0x56;
  }
  while(!(FLASH_IAPSR & 0X08));

  /*对选项字节进行写操作使能*/
  FLASH_CR2 = 0X80;
  /*互补控制寄存器*/
  FLASH_NCR2 = 0X7F;

  /*写入OPTION内容*/
  *((unsigned char *)0x487E) = 0x55;
  *((unsigned char *)0x487F) = 0xAA;

  /*等待写结束*/
  while(!(FLASH_IAPSR & 0x04));

楼主:
硬件连接方式

这里我们使用串口模块来连接MCU,这里需要注意,串口模块需要引出RST和CST引脚。

若串口没有RST和CST引脚则需要手动复位MCU,而且需要在复位后1秒内使用软件连接MCU。

楼主:
烧录程序

MCU连接好串口后,将串口模块连至电脑,打开 STMFlashLoader Demo.exe 软件。

STMFlashLoader Demo下载地址:FLASHER-STM8

楼主:
选择好串口号、波特率等参数。

楼主:
根据MCU的Flash容量选择Target

楼主:
选择需要下载的hex文件

楼主:
下载完成,若重新下载需要重新插拔串口模块,并重新打开软件重复以上操作。

网友A(2024-05-24):
串口不是RX接TX,反着进行首发数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