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网口通信如何发送16进制数组

楼主(2022-11-16):
目前使用STM32F767上的网口通信例程,发现只能发送字符串,请大神帮忙看看,该怎么改能发送16进制数组

楼主:
我是想请教如何把tcp_client_sendbuf[]={0x46,0x49,0x4E,0x53,0x00,0x00,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2};复制到 pbuf_take(es->p,(char*)tcp_client_sendbuf,strlen((char*)tcp_client_sendbuf)); //将tcp_client_sentbuf[]中的数据拷贝到es->p_tx中 tcp_client_senddata(tpcb,es);//将tcp_client_sentbuf[]里面复制给pbuf的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A:
我也困在这里了,想问问大佬怎么解决的 用sizeof吗

楼主:
我发送0x00都不行,感觉这一段他只能识别字符串,我把我的16进制数组转成字符串就可以发送。

网友B:
将字符串数据进行拆包,比如0x35 拆解成0x03 和0x05

网友C:
把计算长度的那个函数strlen换成其它计算方式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导致你不能发送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