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与FPGA的udp网口通信

楼主(2022-11-16):
就是我现在有两个板子,一块是STM32的板子,一块是fpga的一块DE1-SOC板子,然后各自都是百兆协议,这两个板子分别和电脑相连都可以实现和电脑的网口通信。但是,这两个板子互联,却接收不到有效数据部分,只能收到前面一些前导码,mac地址数据部分。这种情况感觉也不是完全不通,毕竟收到了对方的MAC地址,但是传的有效数据部分却一点也没收到,全是0h。请问各位有没有可以给出一些建议的!

网友A:
找个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或者其它有类似功能的设备,通过电脑监听两个板子之间的通讯数据,看是发送问题还是接收处理问题。另外,你说的收到了前导码,MAC地址,这个应该是FPGA那边收到的吧,STM32应该不会提供前导码,那STM32那边收到的又是什么呢?两个板子之间的通讯,之前是否有协商,比如发送广播消息搜索之类的,是否协商出错?

楼主:
fpga这边收到的,stm32负责发,fpga收到消息后再发回去,但是因为fpga这边的有效数据部分收不到,所以没发回去,stm32那边也就没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或者其它有类似功能的设备,通过电脑监听两个板子之间的通讯数据,看是发送问题还 ...

fpga这边收到的,stm32负责发,fpga收到消息后再发回去,但是因为fpga这边的有效数据部分收不到,所以没发回去,stm32那边也就没收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这边收到的,stm32负责发,fpga收到消息后再发回去,但是因为fpga这边的有效数据部分收不到,所以没 ...

那你就抓一下STM32发出去的包,和电脑发的对比一下,看有没有问题。用wireshark,这应该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