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基于单片机的测谎仪系统 -物联网 stm32 嵌入式

楼主(2022-11-16):
简介

Hi,大家好,这里是丹成学长,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有趣的单片项目

基于单片机的测谎仪

大家可用于 课程设计 或 毕业设计

单片机-嵌入式毕设选题大全及项目分享:

https://blog.csdn.net/m0_71572576/article/details/125409052

2 实现原理

学长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单片机制作一台简易的测谎仪。

所谓简易嘛,就是说我们不会测量血压、脉搏、呼吸频率各种参数,大多数网上的教程都只用了Galvanic Skin Response (GSR,皮电反应)这一个参数。GSR原理很简单:当我们的心理变化或外来刺激时,汗腺活动和交感神经会发生剧烈变化,进而引起人体皮肤电阻的变化,而这些微弱的变化是可以通过测量手掌或指尖得到的。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Mdc_stdio」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71572576/article/details/125636014

楼主:
主要器件
Arduino UNO。(你也可以使用其他单片机,如stm32)
    10K电阻1个(我用的是10K的,2K到500K,或者可调的电位器都可以。)
    104电容(0.1uF)
    1元硬币2个
    面包板1个
    线材若干

楼主:
实现效果

至此,我们的简易测谎仪就完成了。被测试者只要把食指和中指分别放到硬币上。正常情况下,GSR曲线是比较平稳的波动。

楼主:
正常情况(未说谎)

楼主:
异常情况(说谎了)

如果说谎了,反应到GSR上就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网友A(2024-06-23):
这个准确率如何?误检测的概率是多少?

网友B(2024-11-16):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C: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D: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E: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F: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G: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H: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I: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J: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K: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