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480系列单片机写入dataflash数据

楼主(2022-11-16):
因为项目第一次接触新唐的单片机,其大部分功能和开发环境和STM32是相似或者一样的,所以很多操作可以借鉴STM32的开发方式。也有很多操作细节不太一样,这篇博客主要是记录我在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Nutovon单片机的Dataflash的读写操作

这里记录如何配置DataFlash,以及对DataFlash进行读写操作。

1、首先我在项目上所用到的单片机的型号是Nuvoton-M487和M482,其他系列的新唐单片机的dataflash是一样的。使用下载器连接电脑,如下图。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JimLiur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016440/article/details/126772287

楼主:
打开新唐官网下载的NuMicro ICP的软件,选择自己Demo板的芯片型号,点击继续。

楼主:
根据下图所标注的顺序,先进行ICP和单片机的连接,连接之后会显示1中显示的芯片的LDROM、APROM、dataflash等等,这里需要注意Data,单片机的初始状态可能会不一样,但一般显示的是芯片DataFlash的最大存储。M487显示的是4k,这个是我根据大小配置之后的容量,初始状态是256K,由于不用这么大,所以进行重新的配置。

楼主:
然后进行Dataflash大小的配置,点击3中的设定按钮。

楼主:
点击之后,显示如下的界面,只需设置红框显示的内容即可,其余默认设置,数据Flash的大小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配置,配置完大小值,进可以得到基地址了

楼主:
配置完成之后,还需要将Dataflash的配置写入到单片机中,下图所要实现的就是配置相应的操作。

①首先我们需要用txt文件随意写入自己想要写入的数据,例如我写入了12345678,然后点击下图1的数据Flash,选中对应的TXT文件。

②然后勾选下图2数据Flash和配置区

③进而点击下图3进行烧写配置

④然后进行刷新,就可以看到我们所烧写的数据了

楼主:
由于我们写入的是ASCII码,Flash以16进制显示,所以如下图。

楼主:
这样我们的DataFlash就已经配置完成了。

5,向单片机烧写的数据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上面这种,以文件的形式写入。第二种是借助程序的方式自由写入相应的数据。

一般会用上FMC_Write这个库函数,具体大家可以看例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