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带HALL电机FOC控制中关于hall参数配置问题

楼主(2022-11-17):
使用电机MCSDK套件生成带hall电机FOC控制程序,其中hall参数配置
HALL_Handle_t HALL_M1 =
{
  ._Super = {
    .bElToMecRatio                     =        POLE_PAIR_NUM,
    .hMaxReliableMecSpeedUnit          =        (uint16_t)(1.15*MAX_APPLICATION_SPEED_UNIT),
    .hMinReliableMecSpeedUnit          =        (uint16_t)(MIN_APPLICATION_SPEED_UNIT),
    .bMaximumSpeedErrorsNumber         =        MEAS_ERRORS_BEFORE_FAULTS,
    .hMaxReliableMecAccelUnitP         =        65535,
    .hMeasurementFrequency             =        TF_REGULATION_RATE_SCALED,
    .DPPConvFactor                     =  DPP_CONV_FACTOR,
  },

其中.hMaxReliableMecSpeedUnit          =        (uint16_t)(1.15*MAX_APPLICATION_SPEED_UNIT),
这里为什么需要乘1.15?

网友A(2024-06-23):
应该是上下限速值,额外增加了上限值

网友B(2024-11-16):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C: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D: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E: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F: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G: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H: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I: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J: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K: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