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ptim

楼主(2022-11-17):
请给一个用STM32cube生成的lptim的例程,可以启动LPTIM,并可以计入中断的例程。
LPTIM只能运行在MCU的stop模式么?

网友A:
cube 库里有参考例程

网友B:
LPTIM并不一定要工作在低功耗模式,你用CubeMx配置下吧。cubeMx里先选择internal clock,选择波形输出,触发方式先选 software trigger,NVIC那里记得使能LPTIM的中断。其它怎么配置不影响输出及中断。然后调用库函数时给定参数。HAL_LPTIM_PWM_Start_IT(&hlptim1,  周期值,  脉宽值)。先把波形搞出来,参数再细调。

网友C(2024-06-23):
在cubeMx里先选择internal clock,选择波形输出配置进行相关设置

网友D(2024-07-31):
STM32的LPTIM(Low Power Timer)是一种低功耗定时器,适用于在低功耗模式下计时。LPTIM不仅可以在Stop模式下运行,还可以在其他低功耗模式(如Sleep模式)下工作。

网友D:
STM32CubeMX配置步骤
打开STM32CubeMX,选择你的STM32微控制器型号。
在“Peripherals”选项卡中,启用LPTIM功能。
在LPTIM配置界面中,可以设置LPTIM的时钟源、计数模式、触发源等。
配置中断,确保启用LPTIM的中断。
生成代码,选择IDE(如STM32CubeIDE)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E:
应该说明书有相关的案例

网友F:
LPTIM 可以在 STOP 模式下运行,这对于功耗敏感的应用非常有用。

网友G(2024-11-16):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H: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I: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J: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K: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L: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M: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N: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