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系列具有I2S功能的芯片问题请教

楼主(2022-11-17):
stm32系列具有I2S功能的芯片,在使能DMA传输的情况下,启动I2S,第一次发送(左声道),是先发送,还是先由DMA送数再发送?如果先发送,那么DMA传输的

网友A:
具体可参考手册中下面部分。

网友B(2024-06-23):
应该是2条数据线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C(2024-11-16):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D: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E: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F: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G: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H: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I: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J: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K: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