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芯片上标识(marking)上圆圈里有e3 e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17):
STM32F芯片上标识(marking)上圆圈里有e3 e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管脚成分 e3 = Sn ; e4=NiPdAu

网友B(2024-06-23):
其实这些都是芯片的一些性质,跟具体调试关系不大

网友C(2024-11-16):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D: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E: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F: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G: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H: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I: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J: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K: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L: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