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MP1 调试触发器和LED

楼主(2022-11-17):
AN5031 这个文档里面,调试触发器和LED介绍了PA13的特定行为,这个是ROMcode就已经写好了的吗?他这里说的详情参见启动文档,这个资料哪里有?

PA13特定行为(详情请参见启动文档):

在启动阶段,如果启动失败,则将PA13引脚设置为低漏极开路(即错误LED点亮)。

在UART/USB启动期间,PA13引脚以大约5 Hz的速率切换开漏,直到连接开始(即错误
LED快速闪烁)。

当BOOT[2:0] = 0b100(未启动,用于特定调试),PA13以大约5 kHz的速率切换漏极开路
(即错误LED发出弱光)。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PA13保持其复位值,即高阻抗,直至进行软件设置

网友A(2024-06-23):
STM32MP1进行裸机开发需要的文档资料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2024-11-16):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C: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D: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E: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F: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G: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

网友H:
当异常过压消失,恢复至高阻态

网友I:
微控制器、数字信号控制器和处理器都具有内部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J:
ESD电压一般超过导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