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E230K8U6内部ADC参考电压VREFINT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2-11-17):
大家好,我用的GD32E230K8U6这款芯片,在锂电池二等分压读ADC的使用中,发现十几次上电开机会有90%是3.89V,10%的次数读取到的是4.03V,排除硬件影响,后来发现ADC_IN17的内部参考电压VREFINT规格书上说是1.2V,实际读出来时1.125V和1.4V,内部参考电压是1.4V的时候,锂电池就会读到4.03V;这个内部参考电压不准,导致我所有的ADC通道都不准,这是bug吗?老哥们有没有遇到。

网友A:
一般芯片内部存有出厂测试基准的值,找找规格书。

网友B:

你的供电波动很大吗?用示波器确认一下。

网友C(2024-06-27):
楼主确定不是你的供电AVDD波动导致的?我们也正想通过采样这个通道来校准其他ADC通道数据呢。请问最后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