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底盘和安全应用大全 | 打造更安全更舒适的驾乘体验(下)

楼主(2022-11-17):
        电子刹车助力系统(EBB)
电子刹车助力系统使用制动踏板中的传感器来读取驾驶员的动作,旨在减少制动所需的踏板压力。目前正在逐步取代机械真空制动增压器系统。电子刹车助力系统使用专用电子系统处理来自制动踏板的信号,通过无刷直流(BLDC)电机操作主缸。汽车制造商逐渐将这些电子刹车助力系统用于提高驾驶员舒适性和乘客安全性。

为简化这些解决方案的设计,意法半导体提供用于驱动BLDC电机的全系列三相栅极驱动器和功率MOSFET,包括用于48V范围。我们可以提供SPC5 32位汽车微控制器、专用电源管理IC和CAN收发器,以及各种灵活创新的、应用特定的标准产品(ASSP),涵盖任何可能的系统分区。
主要器件:
SPC57K系列MCU
三相栅极驱动器IC L9908
SBC转向IC L9396-多电源,用于汽车应用
特殊专用功能VN7003AH-具有电流感应模拟反馈的高侧驱动器,用于汽车应用
高边驱动/开关VN7003AH-具有电流感应模拟反馈的高侧驱动器,用于汽车应用
汽车通信收发器L9616-高速CAN总线收发器
汽车通信收发器L9663-PSI5收发器

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

通过辅助驾驶员控制车辆方向盘,电动助力转向(EPS)系统改善了方向控制和乘客安全性,同时减少了引擎负载,从而提高了燃油效率。

电动助力转向(EPS)系统使用电机——通常是三相无刷直流(BLDC)电机——来代替液压致动机构。EPS可以改善驾驶员对车辆的方向控制,减少引擎负荷,从而提高燃油效率。它还可以实现可变辅助功能,在速度较低且最需要辅助的情况下提供更多辅助,在速度较高时提供较少辅助。

意法半导体的EPS解决方案包括用于驱动BLDC电机的全系列三相栅极驱动器和功率MOSFET,包括用于48V范围,专用电源管理IC和CAN收发器,以及各种灵活创新的、应用特定的标准产品(ASSP);涵盖任何可能的系统分区。SPC5 32位汽车微控制器提供整体系统控制。
主要器件
SPC57K系列MCU,SPC56L系列MCU,SPC5高性能系列MCU
SBC转向IC L9396-多电源,用于汽车应用
特殊专用功能VN5R003H-E-3mOhm电池反向保护开关
高边驱动/开关VN7003AH-具有电流感应模拟反馈的高侧驱动器,用于汽车应用
汽车通信收发器L9663-PSI5收发器
汽车通信收发器L9616-高速CAN总线收发器
三相栅极驱动器IC L9908

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ESC)

电子稳定控制(ESC)系统旨在检测和减少牵引力的损失情况,以防止打滑。通过分别将制动器安装于车辆车轮,ESC系统可以对抗过度转向和转向不足的情况,以确保驾驶员和乘客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这项成熟的技术逐渐成为许多车辆的标准功能。

ST的ESC解决方案包括用于驱动BLDC电机的全系列三相栅极驱动器和功率MOSFET,包括48V供电区,专用电源管理IC和CAN收发器,以及各种灵活创新的、应用特定的标准产品(ASSP),涵盖任何可能的系统分区。SPC5 32位汽车微控制器提供整体系统控制。
主要器件
底盘IC:L9369-用于电子驻车制动的电子双路H桥预驱动器;三相栅极驱动器L9908
SPC58E系列MCU,SPC57K系列MCU
汽车通信收发器L9616-高速CAN总线收发器
特殊专用功能VN5R003H-E-3mOhm电池反向保护开关
高边驱动/开关VN7003AH-具有电流感应模拟反馈的高侧驱动器,用于汽车应用
汽车通信收发器L9663-PSI5收发器
汽车传感器:ASM330LHH-汽车6轴惯性模块:3D加速度计和3D陀螺仪,ASM330LHHX-汽车6轴惯性模块,带嵌入式机器学习内核,双运行模式
阀驱动器IC L9305-汽车级4通道气门驱动器;SBC底盘ICL9396-多电源,用于汽车应用

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

电子驻车制动(EPB)系统不仅能够提供车辆的安全性,还通过确保驾驶员辅助功能(包括在车辆起动时自动释放制动器,以及在倾斜路段起动时实现坡道控制功能)来提高驾驶便利性。意法半导体的产品包括SPC5 32位汽车微控制器、H桥驱动器、CAN收发器和高度优化的系统基础芯片(SBC),可帮助设计人员实现这些系统的可靠性和成本目标。
主要器件
SPC57K系列MCU,SPC56L系列MCU
汽车级肖特基二极管、汽车级超高速基二极管、汽车TVS;SBC:转向IC,L9396-多电源,用于汽车应用
底盘IC:L9369-用于电子驻车制动的电子双路H桥预驱动器、L9370-用于特定的电动驻车制动应用的汽车级IC
功率MOSFET:N-沟道(>30V至350V);High-side bridge:N-沟道(>30V至350V)
汽车通信收发器:L9616-高速CAN总线收发器

        防抱死制动系统(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ABS)是任何道路客运车辆的标准安全功能,即使是为新兴市场设计的入门级车辆也具备这一功能。为了支持制造商实现设计目标,我们提供了极为广泛的产品,包括SPC5 32位汽车微控制器、专用的阀驱动器和高度优化的系统基础芯片(SBC)。
主要器件
汽车级串行EEPROM; SPC58E系列MCU、SPC57K系列MCU
SBC底盘IC:L9396-多电源,用于汽车应用;
汽车级肖特基二极管
CAN数据线保护:汽车SD保护;汽车通信收发器,L9616-高速CAN总线收发器
特殊专用功能-VN5R003H-E-3mOhm电池反向保护开关;HSD:高边驱动/开关-VN7003AH-具有电流感应模拟反馈的高侧驱动器,用于汽车应用
汽车通信收发器-L9663-PSI5收发器
可配置高/低边驱动/开关-L9301-八通道低侧驱动器或四通道低侧+四通道高侧驱动器;阀驱动器IC L9305-汽车级4通道气门驱动器

网友A(2024-12-01):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H: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I: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