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感绕线机的常见故障有哪些?

楼主(2022-11-17):
    一、开关、按钮等控制件所引起的故障
    开关、按钮是电感绕线机中最常见的电气元件,它们负责将操作人员的各项操作指令转换成电气信号传送给控制系统,设备的启停、复位、电源的通断、运行参数的调整都需要它们,检查开关、按钮是否良好其实不难,可以使用万用表等测量仪表来判断,有些电感绕线机的控制器使用薄膜按钮,对于这些按钮同样也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薄膜按钮一般都设有插头,需要测量时先将插头拔出,而后长按按钮就可以进行测量了,这类电气故障是最常见的。

    二、电气执行部件损坏引发的故障
    在电感绕线机中常见的电气执行部件有控制器、变频器、主轴电机、步进电机、电磁刹车器、电磁阀等等,这些也是电感绕线机的核心电气部件,它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部件的性能也决定了电感绕线机的工作性能,控制器是电感绕线机的大脑它负责控制动力、排线等等,

    三、电气控制系统设定不当所引起的故障
    系统设定不当属于软故障,电感绕线机有一套复杂的控制系统和控制程序,设定不当同样会引起故障,用户在使用电感绕线机前首先要了解说明书中的要点,常见的设定不当有绕线和排线方向错误、排线宽度超过设备排程、线径和电感绕线机速度不匹配、步进位移单位错误等等一系列,有许多厂家目前提供操作培训,使用单位应派专人进行学习,避免出现更换绕线工艺后不会设定电感绕线机这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