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CubeMX配置的i2c 400KHz,自动生成的代码实际测试i2c速率只有370KHz?

楼主(2022-11-17):
使用CubeMX配置的i2c 400KHz,自动生成的代码实际测试i2c速率只有370KHz?

网友A:
测量SCL的频率是怎么测的,看示波器平均值就不太合适哦?

网友B:
需要查看波形,看是否失真,有可能时io的上拉能力不足,导致的频率上不去

网友C:
你看的是数据,还是始终SCL,之前也有人遇到某些外设时钟不对的  建议你看下主频对不对,自己算下时钟,软件有可能出bug

网友D(2024-06-25):
基础频率是不是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E(2024-12-01):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F: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G: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H: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I: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J: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K: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L: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M: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