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运行代码时跳过

楼主(2022-11-17):
如题,使用的是GD32F450 MCU,但是偶尔存在在用keil仿真时delay和gpio控制代码会运行,但是实际使用时偶尔存在部分delay或者gpio控制代码被跳过,求助大佬这是为什么,要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么奇葩?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B:
没看明白到底怎么跳过的,有截图或代码发一下

网友C:
在仿真情况下可以在跳过的地方打断点吗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这段代码呀 是需要外部的触发信号吗

网友E:
被跳过的代码部分外边是否有循环或者判定语句呢

网友F:
这个情况肯定和实际的硬件以及软件流程有关系

网友G:
需要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跳过的控制代码

网友H:
因为不满足跳入该部分代码的条件 所以就不会进入

网友I:
是不是代码优化问题哦

网友J:
如果代码前面没有判断条件,正常应该是不会跳过才对。

网友K:
Debug没问题,你尝试输出LOG试试呗。

网友L:
这种一般是Keil的问题,我也前也遇到过。

网友M(2022-12-20):
把编译器优化关掉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把编译器优化关掉试试

对对,有可能是优化导致个别程序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