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 UART1问题请教

楼主(2022-11-17):
用hc32f005_ddl_Rev1.9.0 Lite中给的uart_int例程,修改如下:1. 改TX,RX引脚

2. 改为Mode1,波特率改为115200

3. main函数中注释奇偶校验,直接发送

上位机端,循环发送1,2,3。目前遇到的问题:
1. 在仿真模式下不设断点,直接运行,程序功能正常,接受发送都没问题。

2. 但下载到flash, 程序不正常,接收和发送数据出错。

3. 其余不变,波特率改为9600, 则在仿真模式下,接收和发送数据都出错。而在flash运行下,接收和发送数据反而正确。

请教下,上述的可能问题是什么?

楼主:
解决了,就是波特率误码比较高的关系。设置到24M频率,1152bps, 双倍波特率,就没问题了。

网友A(点评):
刚看到,加下我,有问题让我技术支持你。

网友B(点评):
原先用的是4M吗

网友C(点评):
请问我用HC32F005_DDL_Rev2.0.0的库和例程跟你配置的一样,用的是内部时钟24MHz,但是收发都是乱码,波特率和是否双倍波特率也切换着试,都没用,可以看一下你的配置例程吗

楼主:
对,原来是固件默认的,4M

网友D:
修改引脚之后还得需要配置相应的io啊 不是只配置串口就好使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就是波特率误码比较高的关系。设置到24M频率,1152bps, 双倍波特率,就没问题了。 ...

请问如何改善这种正常情况下的误码率呢

网友F:
弱弱问一下  波特率肯定是有一定偏差的 这种偏差达到多少的时候才会导致通讯不畅呢

网友G:
从楼主描述的显现过来看 应该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就是波特率误码比较高的关系。设置到24M频率,1152bps, 双倍波特率,就没问题了。 ...

请问这个误码率额如何计算呢 另外什么叫做双倍波特率啊

网友I:
烧写程序时,烧写软件有单倍速和双倍速的选择项,选择好就可以了,波特率要进行程序变化

网友J(2023-01-05):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下  波特率肯定是有一定偏差的 这种偏差达到多少的时候才会导致通讯不畅呢 ...

理论上16倍采样率时,超过2.5%就会出错

网友K:
你这个现象有点奇葩,换成低速率反而还有问题,再检查一下程序逻辑吧。

网友B:
参考手册上有个时钟主频和波特率的对照表,针对当前使用的PCLK,建议设置误差在1%以内的波特率

网友L(2023-05-12):
是不是修改以后没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