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0系列的IIC外设初始化时序问题

楼主(2022-11-17):
麻烦问一下各位大佬,L0系列的这个图片中的时序图是如何出来的,请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啊?你的图呢?倒是贴出来呀

网友B:
时序图怎么出来的?就依据目标I2C出来的吧

网友C:
你可以用模拟I2CST的不说硬件I2C不是很好用的么

网友D:
你就按照官方的I2C的库,然后调试一下,地址设置对了,估计就能通讯了

网友E:
时序图就按照数据手册出来的吧

网友F:
您还是把图贴出来吧,这样能好解释一些,也能让你好理解一些

网友G:
我觉得时序图这种就是标准的,就目标需要什么时序,你输出什么时序就好了

网友H:
估计是跟从机的时序要求得来的

网友I:
你可以用硬件的I2C,就不用考虑时序了

网友J:
L0啊,这芯片属实还不错呢,硬件的I2C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