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采集上电初始采集到几个不准确的数据?

楼主(2022-11-17):
具体表现是一上电或者是编译下载后会采到几个不准确的数,然后马上恢复正常,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你可以初始化的时候,抛弃无效数据的

网友B:
正常的,就最初的ADC采样的数据,基本都是被舍弃的

网友C:
有遇到啊,这一般都是不用前面几个数的

网友D:
舍弃就好了,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E:
你可以这样,就用算法做个首尾数据舍弃,中间几个数据取平均值

网友F:
按理来说你可以取平均值的方式,将前面几个数据优化掉

网友G:
我觉得就舍弃就好了,或者执行ADC采用中断触发的方式

网友H:
肯定啊,你这算是初始化直接调用ADC采集了,数据肯定不稳定

网友I:
没遇到,但是前面几个数据我也会舍弃

网友J:
你可以初始化之后,先采集一次,但这次数据不做处理,后面再采集再处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