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mx 生成cubeide项目文件 卡在copying libraries files

楼主(2022-11-17):
stm32cubmx 生成EWARM,MDK-ARM,Makefile项目文件都正常
选择生成stm32cubeide项目文件时 卡死在copying libraries files,

更换了stm32cubmx 版本,java版本,均是同样的情况。目前cubemx版本是6.6.1
困扰好几天了,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并解决过这个问题。先谢了。

网友A(2024-06-25):
应该是相关的文件路径,直接复制一下

网友B(2024-12-01):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C: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D: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E: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F: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G: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H: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I: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J: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K: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