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有哪些MCU是内置mos驱动BLDC无刷电机的呢?

楼主(2022-11-17):
好像看到的模型用的bldc无刷电机驱动板都是外置mos驱动ic,比如IR210x,
有没有内置mos驱动的MCU呢?应该pcb缩得更小一点。

网友A(2022-12-19):
l有见过电流2A以下的,内置MOS管的//

网友B(2023-08-25):
引用 网友A:
l有见过电流2A以下的,内置MOS管的//

那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有见过电流2A以下的,内置MOS管的//

2A以下?哪个

网友D(2023-09-28):
目前市场上的一些MCU,例如基于8位MCU设计的CS1237和经常应用在电机控制中的有刷电机,可以驱动BLDC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