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什么是三相交流电,以及三相电源的配置方式?

楼主:
发电站由三相交流发电机发出的三相交流电,通过三相输电线传输,分配给不同的用户。据博宇讯铭了解,一般发电站与用户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因此采用高压传输,而不同用户用电设备不同,比如:工厂的用电设备一般为三相低压用电设备,且功率较大;家庭用电设备一般为单相低压用电设备,功率小。

交流电源是磁基的原理,机械方式发电,凡是交流电一定存在电磁特性,如下图所示,早期的交流发电机是用固定磁铁做成定子,把线圈绕在铁芯上做成转子,当转子在磁场中旋转时,三个线圈就会被N、S磁极间产生的磁力线交变不断的切割,从而在线圈中感应出正、负不断变化的交变电动势,三个线圈的幅度和频率相同,由于三个线圈间隔120°,他们感应电动势相位也相差120°,这就是交流电的产生原理。

交流发电机实际有三个绕组,六个接线端,如果这三相电源分别用输电线向负载供电,则需六根输电线(每相用两根输电线),这样很不经济。目前采用的是将道这三相交流电按照一定的方式,连接成一个整体向外送电。

通过三相电源传输功率有两种配置:Y(星形)和△(三角形),这两种配置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能够添加中性线(如下图)。星形联结是将电源的三相绕组末端连在一起,首端分别与负载相连;三角形联结将三相电源一相绕组的末端与另一相绕组的首端依次相连接成一个三角形,另一端分别作出引线。

△型可以提供更高的可靠性,但Y型连接可以提供两种不同的电压:相电压(供应给家庭的单相电压)和线路电压(用于为较大负载供电)。在Y配置中,相电压(或相电流)与线路电压(或线路电流)之间的关系是线路电压(或电流)幅度比相位幅度大√3倍。

由于标准配电系统必须同时为三相和单相系统供电,因此大多数配电网络都有三条线路和一条中性线。这样,家庭和工业机械都可以使用相同的传输线供电。因此,Y配置最常用于配电,而△型配置通常用于为三相负载(如大型电动机)供电。

免责声明:本文全部内容涉及到的产品信息、商标、著作权等内容均来自于各自厂商的网站或彩页,版权归其所有,引用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本文所有内容仅供参考,不是相关的建议和推荐。本文所有内容均用于传递更多信息,不承担因疏忽或失误造成的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

网友A(2022-12-03):
至今算不清楚各种林林总总的损耗啊

网友B:
星形和三角形的的优缺点是什么 他们的线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网友C:
这个远距离传输的算法特别复杂,得需要各种匹配

网友D:
三相负荷平衡,是把计算的负荷调整到三相基本平衡就可以

网友E:
采用哪种连接方式和电机的哪些参数有关联呢

网友F:
正常情况下咱们最常用的是哪种连接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