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傻傻分不清?射频模拟信号源和矢量信号源的区别

楼主(2022-11-17):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射频信号源,射频信号源由于它的低相噪和频率的高稳定性,常常用来作为电路的信号驱动和时钟替代。但射频信号源不仅有模拟信号源,还有矢量信号源,往往这两种射频信号源让人们傻傻分不清。

这两种射频信号源是工程师较为常用的测试仪器,但模拟信号源与矢量信号源的外观基本一样,那么,射频模拟信号源和矢量信号源怎么区分呢?一起来瞧瞧~~

什么是模拟信号源

模拟信号源,主要以输出连续的正弦波为主,然后产生调幅、调频、调相以及脉冲信号。单机输出频率目前可达67GHz,可扩展到毫米波;射频源的频率范围一般在9kHz~8GHz之内。频率合成器,也就是频综,是模拟源的核心,调频FM和调相PM可在频综中直接实现;脉冲调制器即可控脉冲开关,控制RF信号的通断;调幅调制器与自动电平控制ALC电路混合;ALC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反馈监测与比较,保持RF输出电平的稳定。如若配上外混频装置,输出频率可到太赫兹。

太赫兹扩频装置

什么是矢量信号源

矢量信号源,主要产生IQ信号和数字调制信号,频率范围可达44GHz的微波矢量源;射频矢量源的频率范围一般在9kHz~8GHz之内。其调制带宽是其重要指标,通常100M~2G。

常用于现在火热的5G移动通信信号,以及模拟各类雷达、导航信号等。矢量源的核心原理是通过I/Q混频器即正交调制器,产生矢量调制的RF信号。基带源是用目标调制算法生成的数字文件,经DAC转为模拟I/Q信号,输入调制器,调制器的本振LO来自于RF频率相同设置的频综。通过相差90°的两个正交信号I/Q的瞬时电压,可以控制RF输出的瞬时幅度和相位,从而达到任意矢量调制的目的。

矢量信号源产生的QAM信号

射频模拟信号源和矢量信号源的区别

1.单纯的射频信号源只用于产生模拟射频单频信号,一般不用于产生调制信号,特别是数字调制信号。这类信号源一般频带较宽,功率动态范围也大一些。

2.矢量信号源主要用于产生矢量信号,即数字通信中常用的调制信号,支持如l/Q调制:ASK、FSK、MSK、PSK、QAM、定制I/Q,3GPPLTEFDD和TDD、3GPPFDD/HSPA/HSPA+、GSM/EDGE/EDGE演进、TD-SCDMA,WiMAX™等标准。对于矢量信号源来说,由于其内带调制器,所以频率一般不会太高(6GHz左右)。相应的其调制器的指标(如内置基带信号带宽)和信号通道数一个重要指标。

简单概括来说,矢量信号源比模拟信号源多了一个基带发生器。所以我们在选择矢量信号源时更关心基带发生器的大小,以及可以产生何种数字信号。通过以上博宇讯铭工程师的讲解,你是否可以分清楚模拟信号源和矢量信号源了呢?

网友A:
射频信号源是应用间接合成法并通过锁相环路将主振源的频率和参考频率源的频率联系起来的校准射频无线电测量仪器。

网友B:
最早矢量信号发生器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采用中频矢量调制方式结合射频下变频方式产生矢量调制信号。

网友C:
矢量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合成子单元、信号调理子单元、模拟调制系统等方面和普通信号发生器是相同的。矢量信号发生器和普通信号发生器的不同之处在于矢量调制单元和基带信号发生单元。

网友D:
矢量调制准确度表示矢量调制信号的质量,一般有以下几种表示方式:误差矢量幅度、幅度误差、相位误差、原点偏移。

网友E:
调谐振荡器信号经过反馈网络之后的信号和参考频率源的信号在鉴频/鉴相器输出一个影响电压,经过环路滤波器作为调谐电压,修正调谐振荡器的频率,到达稳定状态时,两个频率差为零,成为相位锁定。

网友F:
环路滤波器是具有一定增益的低通滤波器,可以滤掉鉴相频率及其谐波,以得到调谐振荡器输出频率的最佳相位噪声。